电气连接
AB DEVICENET电缆连接问题

楼主(2003-11-12):
请问DEVICENET电缆的屏蔽层和其内部的五根线中的地线是否相同?在组好的D网中是否应当接地,单点还是多点?

网友A:
DEVICENET电缆的屏蔽层和其内部的五根线中的地线是相同的,单点接地即可。

网友B:
对 是这样的~~ 我做过 d网的 东西,单点接地就好。 同时我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变频器出故障了,引起了整个网络的瘫痪,但按照d网的白皮书,应该不会 影响网络才对啊~~~ 不知道 各位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