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经过MOXA卡后收发的数据为何不同?

楼主(2003-11-12):
我将串口2,3脚短接,用端口侦探观察,串口为com1,能正常收发数据,并且收发数据相同,我自己做的一个软件,在串口侦探中也能正常显示收发数据(未出现端口冲突错误). 我接了一块MOXA卡,cp114,(跳线全接在485,这个接错也应该不会影响数据吧?)因为没有一分四的电缆,我自己接了一个DB37的串口,只焊了2,3,5三根线(其余34针空着),做测试时,找到唯一能收到数据的com口,com5口,可是测试显示收发数据(同样为16进制)不同,运行我的软件,提示端口已打开,串口侦探也不能显示收发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RS-485 与 RS-232 的电气信号是不同的, 一是 differential (两线信号的差值), 一是 single-end (单线信号的值). 您不可以将 485 与 232 直接接上作测试, 也不可以将 485 的 Data+/- 对接.

楼主: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什么叫485 与 232 直接接上作测试? 您说不可以将 485 的 Data+/- 对接,是不是指我从MOXA卡里引出的Data+不能和Data-短接?那如果我想检测串口,我该怎么做?而且,我短接后也确实收到了数据,我不发送数据时也能收到MOXA卡发给我的数据。

网友A:
1.不可将 485.Data+/- 直接接上 232.TX/RX. 2.是的. Data+ 与 Data- 不可以 short. 因为它是 differential 的信号, short 之后就没意义了.

网友A:
3.您可以将 485 口接至 485 设备, 作控制测试. 或将 485 口接至另一个 485 口, 作收发测试. 或将 485 口接至 I-7520, 再接回 232 口作收发测试.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4.Data+ 接到 Data- 后, 还能收到数据??? 乱码吧!

楼主:
非常感谢您热心的回复。 不过我想在我的操作中好像没有将 485.Data+/- 直接接上 232.TX/RX. Data+ 接到 Data- 后,我的确能收到数据,发送00 00 00 00 (16进值)收到FF FF 00(16进值)不发送数据时也能收到数据,我本以为就像矩阵一样,给他一个数据,他返回另一个数据,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数据就会他还会发送一个数据以校对波特率,难道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在我的PC上运行软件会显示Com1口被占用的提示,(不是软件问题,我已在多台PC上试过,能正常运行,应该也不是鼠标的问题吧?)com2口也不能收发数据,加了MOXA后也不能通讯,是我的串口坏了吗?还是某些设置错了? 谢谢!!!

网友A: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bus/120.asp 当 Data+ 与 Data- 两线之间有大于 +200mV 时为 logic 1, 当两线之间有小于 -200mV 时为 logic 0. 若将 Data+ 与 Data- 短接, 其差值将 always 为 0v. 此时不为 logic 1 也不为 logic 0. 所以, 将这两线短接是无意义的.

网友B:
感觉GaryLin 很专业,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顺便提个简单问题:像7017这种模块怎样连接可以实现大于8路模拟量信号的采集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71360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重复提问了!

网友A:
Com1口被占用... 是不是有啥 background 程序在运行? 所以占用着!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把com1口禁用后出现提示,说ups不能通讯了,不过好奇怪,我并没有接ups,我将ups接为com2口,(更改前后都是灰显的)com1口现在正常了. 真的非常感谢GaryLin,给我这个刚入门者这么热心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