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急

楼主(2003-11-12):
在恒压供水中用ABB ACS400系列的一变频器,在现场调过程中变频运行了几分钟就出现报警灯闪烁而后空开就跳闸(尚未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过流)。重起变频后故障复位,显示器正常显示,但变频器在正常频率给定(模拟信号给定)且也有起动信号,而无输出!请问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进行哪些操作才能使变频器正常输出。多谢指教!

楼主(2003-07-02):
故障代码还来不及看空开就跳闸断电了。有哪位有此种经历的,是如何解决的。请帮帮忙!

网友A:
晕呢 你用的什么空开呀 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03-10-20):
你加速时间设的是不是有些太小啦去看看

网友C:
先断开马达改成面板控制起动看看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呵呵,不好意思,可能变频器烧了!和我们的一样,有显示只是说明控制板是好的。

网友E:
99%是烧了

网友F(2005-07-08):
拆下电机线,是否还存在故障,若存在就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F:
我也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你的变频器输出通过接触器热继电器等元件后才连接电机的吧!如果是的话 不妨检查一下接触器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