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有谁知道吗?

楼主(2003-11-12):
acs400出现不输出,面板有看到频率升上去,但量U、V、W却没输出! 模块控制电压运行时没正偏电压。 换过CPU控制板及参数初始化都无济于事。 现陷入困境! 望指教!!

网友A:
你有说明书吗?对照着检查一下有关参数。

网友B:
按你所述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B:
首先确认下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C:
看看他的驱动芯片HP3150。

楼主:
A3120没问题 模块是全新的 驱动电路板已全部检查过,但还是没发现问题 如果是参数问题,应该是哪个参数呢?会不会是电机没接呢?

网友D:
没人知道吗

网友E:
偏压没有,查查开关电源吗。13182889102

网友F:
拆掉模块启动看触发电压

网友G(2004-03-16):
换上边的CPU板,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多次遇到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