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的到底属于什么系统?

楼主(2003-11-13):
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各位的指点。 我看了所有大家发表的关于DCS与PLC的区别的文章,我还是不能很自信的判断我接触的系统的性质: 我接触的是化工行业的控制系统,它的基本工作过程是将全部的数字量、模拟量及脉冲量采集回现场站,然后再通过通信电缆送到工程师站(中央控制室),现场所有的设备的控制都是由工程师站统一控制的。 我看大家说DCS属于控制系统,所以我想它应该是DCS系统,但我看到大家又说DCS系统现场工作站是不需要输入程序的,但我又看到在现场站投入工作之前又要用笔记本与之相连进行程序输入。所以我都糊涂的!这是不是你们所说的DCS和PLC的结合体呢? 敬请指点! 谢谢! 或者可以给我发email:hyj015000@163.com

网友A:
现场工作站又叫做过程控制站,一般由控制器及I/O模块组成,在DCS系统中,现场工作站可以独立运行,当然也需要运行程序,运行程序是事先下装到控制器中的,现场控制站的上级是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现场工作站当然可以和笔记本电脑相连进行程序输入,这一点DCS和PLC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化工行业DCS比PLC系统应用要多,这主要是由于化工行业的工艺特点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