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PLC I/O 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3-11-13):
请教如何用PLC I/O 控制伺服电机, PLC I/O and servo driver connection,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网友A: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脉冲给伺服放大器!

No。18

网友:
看你用甚麼控制器,一般按照伺服控制器的說明書接線,再接兩個極限檢和一個原點檢

网友B(2020-12-22):
我因为不懂来这里好好学学!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