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PLC,变频器,定位

楼主(2003-11-13):
请问:用变频器,PLC,编码器,定位精确到0.1mm. 如何使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你得用伺服系统了!0.1mm换算成你的电机转的角度才多少?变频器不可能精确到这个值!

网友B:
我见过这种做法,但不知如何控制,谢谢你ZCMY

No。18

网友:
PLC+伺服控制器+伺服馬達+檢知器就可以了

No。18

网友:
其實選擇齒輪比大點的減速機,變頻器速度跑小點也勉強可以

网友C(2009-07-07):
伺服电机成本高啊!能用在低转速大力矩的室外场合吗?

网友D: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走、停是以步距控制的,其优势也就在步距的精度上,而变频电机走、停是以电流控制的,其优势也就在大电流大力矩上,而停止可能就有惯量,要精确控制,就要用速度环、位置环双闭环,在减速控制的同时来定位了,要用到这么高的精度及双闭环,要用到Canopen的绝对值编码器,国外的大厂家变频控制器,都加上了Canopen接口,主要用在多点高速同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