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发OPC SERVER是不是必须和底层硬件打交道?

楼主(2003-11-13):
开发OPC SERVER是不是一定要懂硬件?

网友A:
OPC 是一种工控协议和通讯规约类似。 ------------------------------------- 如果是从硬件取数据再放入OPC中 就得与硬件通讯了!

网友B:
请问deng_lp: 我能否为条码读取器编一个OPC SERVER (使用DA规范); 条件是:读取器是HOPEN操作系统,有API; 当与硬件通讯时,是否不应用API; 另外,OPC 在与硬件无关的应用现状如何? 谢谢!

网友C:
因为真正数据读写是在对每个Group的Item更新的时候发生的。也就说不管你的数据源是什么(硬件或者是别的数据库或者其他监控系统),在这层以上的程序设计都是大同小异的。Item读写是服务器内部实现的,客户端不能直接操作的。 你说读取器是HOPEN操作系统,不太懂~~~~。只要你能读到他的数据就可了吧。

网友A:
条码读取器上的操作系统没有太大关系。 关键是PC对条码的API调用上。 比如要打印一个条形码。112233445566 可能返回的是图形数据。 可在OPC Server 上设定三个点 . code = "112233445566" model ="哪种编码" 图形则用Value 来表示(bin类型) OPC客户端只可设定有code ,及model 就可得到图形点(VALUE)了!

网友D:
OPC仅仅定义了COM的接口规范 需不需要和硬件打交道还得看需不需要

网友E:
Opc接口是定义了COM的接口规范,但是你也可以通过IOPCBrowserAddressSpace接口将你要发布的数据作为内置的ITEMS 来发布你的数据,比如条形码你可以定义一个ITEM,"CodeNum",这样客户 就可以添加一个名为"CodeNum"的ITEMS从而可以读取条形码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