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编程请教

楼主(2003-11-13):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用SYSMAC--CPT里编程时,要画一竖线或一条横线该怎么画?谢谢!

网友A(2003-08-27):
点击相关按钮后,按住鼠标左键拖动。

楼主:
yelei: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但我还是不明白选中哪个,再按鼠标左键拖动,我用的是英文版请回答。谢谢!

网友B:
很简单呀,就是拖动那个个键,在菜单栏上常开,常闭触点后面的。

网友C:
你为何不用cx-p比SYSMAC--CPT要好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中文的,但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写出入HR,LR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这个

网友E:
一样的,点击输出线圈,然后写地址时加上HR或LR就行了

网友F:
connect line 按钮,没有红斜线的那个,有红线(erase line)的是负责擦除线的

网友G(2003-11-05):
请问在那里能下载中文编程软件和中文编程手册!

网友H:
在你需在划线的地方,按下F5键就可发啦?

网友H:
在你需在划线的地方,按下F5键就可发啦?取消按下ESC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