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3-11-1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厂有两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分别使用在锅炉的引风机和送风机上,现在有以下问题:两台变频器降到低速时(9HZ以下)然后出现转速无法迅速上升的情况,需要等待的时间有100S左右,引风机的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当转速为1000转左右,电流为120A左右时有时会出现过电压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两台变频器均为160KW,参数是一样的。

楼主(2003-10-14):
还有引风机的变频器现在在断电后重新上电会跳到手动控制,而参数设置的是自动控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还记得你曾经找过 VACON吗,430不行的,我早就说过了,你把u/f设成线性的试试.vacon shanghai 021-32201722

楼主:
TO:简单粗暴,v/f本来设置成的就是线性,你到底是谁,我们马上又要买变频器了。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PID调节,我想可能会是PID参数设置有点不太合理

楼主:
试着调一下加减速时间可能有效

楼主:
建议把引风机变频器参数初始化后,加减速时间加大一点。 在9HZ以下有问题,我想你可以把V/F曲线分为两段,以9HZ或10HZ为转折点。上面为线性。10HZ以下V/F比例加大应该即可。 不过建议西门子MMV变频器还是少用为妙 QQ:89709245

楼主:
TO:李惠锋 请问西门子的MM430主要的缺点有哪些?它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楼主:
变频器的寿命要看使用环境(包括电压、温度、湿度、有无腐蚀气体等)、负载情况还有本身元件质量而定。正常到8-10年没问题。不过变频器的电容寿命大概在5年左右。 西门子MMV430变频器的逆变整流模块的耐压、过载情况都不是很好。整体带载能力较差

网友C:
卖VACON就卖VACON,你不要随便就说SIEMENS MM430不好,我做过SIEMENS的系统多年,MMV,MDV不好那不假,但430,440还是可一I的 特别是BICO功能,

网友A:
张志军, 440还可以430绝对不行.和vacon是没法比的,完全两个档次的产品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怎么一到了国内就晕头转向了!

网友E:
尝试一下转矩提升功能吧,P1310等等

网友F:
vacon没有那么夸张吧????作下几个设计院就吹的不行~~~你们是怎么做设计院的自己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西门子的,可以试着调试v/f曲线的分段,还有就是pid的参数,主要是PI

网友G:
vacon的东西是在这里做广告的吗?好东西大家自然知道。在这里是解决人家提出的问题?难道并不是吗,在这里做什么狗皮膏药?“简单粗暴——————”之类的人最好是不要在这里出现了!

网友H:
建议把引风机变频器参数初始化后,加减速时间加大一点。

网友A:
City_hunter:你鸭知道什么呀?笨蛋,你知道他怎么用的吗?我到他现场去过,开始他用韩国某厂家的,全暴了。现在他用的430根本就调不出来。 逆变模块:傻瓜。你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那么明白怎么回事,你怎么做不下来呢,有本事你把vacon的定单抢去才算你厉害,在这里瞎吹牛,真无耻!你是东北的,我知道。

网友F:
是夜梦吧~~~~别激动,我以为是做广告的~~都是朋友~~为什么换名字?

网友A:
逆变模块:对不起了,有时间聚聚,我做东!

网友F:
好啊~~~~什么时候出差咱们聚~~

楼主:
变频坏了我这里可以休的,你可以和我联系一下.013857131753张

网友(2003-11-13):
很简单,把接插脚插好就是了。

网友I:
卖就卖,修就修,市场大家做嘛!同行是伙伴,不是冤家!!!我对变频器刚入门,以后请大家多多帮忙了! 谢谢楼上诸位的精彩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