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140变频器如何从面板控制转到由PLC控制(保证变频器不停)

楼主(2003-11-13):
ABB ACS140变频器如何从面板控制转到由PLC控制(保证变频器不停),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好向不停机办不到啊,这是重要改动,运行改动厂家多不给客户留有窗口。

网友B:
改20.07=1即可

网友B:
对不起,是21.07=0即禁止启动(方式切换时不停机)

网友C(2008-08-25):
控制模式从本地切换到远程时不停机:参数21.08=0=off(禁止启动无效),21.08=1=on(禁止启动有效),所以参数21.08应设置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