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7.11的程序如何升级到8.0

楼主(2003-11-13):
做了一些窗口的动画,但是转换的时候发生了问题 我用的暂时是演示版,是演示版的问题么? 具体的标记名转换以后还要经过一些什么程序呢?

网友A:
发生了什么问题?查看一下日志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把以前711做的窗口导入8.0来使用,但是使用导入命令的时候,弹出一个框,说我必须将其转换到最新的版本 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啊……帮助里面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 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家里还用着711演示版呢。写写脚本的还是比较好的。大虾们教教我。

网友B:
列出来才会找到办法

楼主:
我看了日志,日志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内容啊…… 就是选择了以前建立的一个窗口,选择确定,然后intouch 就弹出一个框(在导入前 必须将xxxx窗口转换到最新版本)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我需要用一个8.0专门提供的工具来完成这件事情,因为手上的资料不全,也是刚刚接触intouch不久。所以想问问各位大虾

网友C(2011-10-01):
能把你的intouch7.11 演示版传一份给我吗我的邮箱
287401996@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