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常压下的成品油储罐的液位和温度,有不许要开孔就可以安装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3-11-13):
测量常压下的成品油储罐的液位和温度,有不许要开孔就可以安装的传感器吗? 虽然不难,但是你知道吗?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是代理美国MTS位移,液位传感器的,只要在油罐上孔放进去就行.很方便的,如有意请电020-83184369. 曹先生

网友B:
成品油如果无挥发性,只需您的罐体顶部有一个≥Φ20mm的孔,或底部有一个连接口既可实现液位温度双测;如果成品油有挥发性,需要罐体的顶部有一个≥Φ40mm的孔才能实现温压双测;量程10内,测量精度可达读数值的0.05%,了解详细情况可拨打029-5233187咨询,

网友:
现在有一种技术,将传感器紧贴安装在罐外表面,就可以测量液位和温度。测量液位的原理是传感器产生一种周期性振动,液位不同,返回信号也有差别,再经微电脑处理,得到液位值,精度还比较高。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提供一个信息。 上次一厂家来我院介绍产品,就可以提供这种产品。西安定华电子有限公司ELL-FI-E智能现场式外测液位仪。温度补偿,也是外贴安装。 我把说明书找来看了下,原理应是:从容器外侧检测到的微小机械振动波形是由液体振动特性和容器振动特性决定。利用此原理通过测量头检测容器壁上的微小振动,转换成电信号送入仪表进行计算。液位误差约0.1%. 网址:WWW.DHECHINA.COM

网友C(2004-05-22):
如果可以通过罐顶人孔进行测量,请查:www.liuhedianzi.com

网友D:
Banner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s a Lt3 could . Our Company used. Please search it.

网友E(2004-06-21):
如果条件的确不允许开空,容器上又没有现成的孔 现场生产又不允许停下来,最后的希望就是看容器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非金属的 就OK了,如果很厚 也不好办, 楼上有个兄弟说的对,目前有利用震动来测量罐子里液位的,精度我不了解怎么样,另外周期怎么样?

网友F:
数字输出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是运用磁致伸缩原理,结合先进的数字电路,最新研制开发的新一代数字输出液位传感器。该产品除具有模拟输出的磁致伸缩液位计的特点外,因其功能扩展,具有更大的使用灵活性和更强的环境适用性。 功能特点 ■ 可同时进行液位、界面、温度多参量测量,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 ■ 灵活的数字输出方式:标准EIA-485数字输出信号,直接与微机或配套的显示控制器通信,并可与工控系统联网,实现多台传感器的实时数据采集、显示、报警及自动监测和控制。 ■ 采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和高精度的数字转换元件、数字式温度传感器直接测量和计算,测量结果以数字形式输出,并可远距离传送 ■ 具有优良的抗干扰性能 ■ 模块化设计结构精巧,实现安装现场不清罐维护,降低维修成本 ■ 标准的螺纹或法兰连接,现场安装简便快捷 技术参数: 量程范围(mm) 150mm~3000mm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温度范围 -40~+85℃ 供电电压 +24VDC±10% 输出形式 标准EIA-485数字输出信号 性能指标: 非线性 优于0.05(±%FS) 重复性误差 优于0.01%FS 分辨率 优于0.01%FS 温度影响 ±0.01%FS/℃ 零点调整范围 100%FS 温度传感器精度 ±0.5℃ 结构特性: 测杆材料 OCr18Ni9(304) 316L不锈钢(特殊定制) 电子仓外壳材料 优质铝合金(普通型) 1Cr18Ni9Ti(隔爆型) 两浮球间最小距离 100mm 螺纹连接 M18x1.5 M20x1.5 3/4-16UNF(英制) 法兰连接 GB9115.1-2000标准法兰(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法兰材料 1Cr18Ni9Ti 引线方式 1、6芯屏蔽电缆线(普通型,默认长度:2.8m) 2、航空插头(普通型) 3、接线端子(隔爆型)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应用领域: ⊙ 各种石油、液化气储罐的液位、界面及温度实时测量与监控 ⊙ 加油站库区管理计量与监控 ⊙ 生化与制药行业各类储罐过程控制与监控 ⊙ 食品与饮料加工各类储罐及过程控制的液位、界面及温度的测量计量与监控 ⊙ 水处理及环保工业过程中的液位、界面及温度测量与监控 选型指南: 电话:023-67909267,13638344073.高先生

网友E:
人家要不开孔的,你们这些怎么安装啊

网友F:
储油罐总该有进口吧.就象说袜子没有洞一样.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只是不用另行开孔.要不油怎么进储油罐,你怎么穿袜子?

网友:
有点不上路 是,油罐是有进口,问题是楼主的没有孔,进口是进口 孔是孔,两码事情。 如果是非金属的,雷达可以不开孔 直接穿透测量,我们应用有很多实例子。如果是金属的,可以考虑用振动的,好象是仪器定期的敲击1下罐体,然后根据分析振动情况 进行计算,我没有用过,不过据说也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F:
进口也是可以安装的。我已经给很多的油罐安装过的,技术很成熟了,而且运行也很稳定,很多的加油站都在用。

网友G(2004-07-28):
高精度,高稳定的数字式液位仪,可测量油位,水位,容积,质量等,同时可测漏,连加油机,很强的兼容性。 青岛ACCU

网友H:
说来说去还是我处的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好,我公司的KYCM-F系列价格适中(相比于国外产品),可以同时带几个点的温度测量,带串行输出。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致电:0750-6306888.或者直接找我:13505319975

网友I(2006-03-14):
可穿透15mm不锈钢来检测液位,无须开孔,但温度检测不了.

网友J:
称重测量可以不开孔啊,呵呵,就是投资大。

网友K(2006-08-17):
假如你要是能解决的话,记得和我联系啊!
 我想测量行车中的油箱液位,不能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