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IPM模块PM50RSA120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03-11-13):
我想开发变频器,买了三菱的IPM模块PM50RSA120,可是不知道该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测量它的好坏,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用三菱FX2N-MR PLC ,在使用梯形图编程时 ,第一句是否用监视RUN语句,请问应该怎样写为好。 谢谢 。

网友A:
请问用三菱FX2N-MR PLC ,在使用梯形图编程时 ,第一句是否用监视RUN语句,请问应该怎样写为好。 谢谢 。

华工大PLC,

网友:
三菱FX系列综合编程班 报读条件:有一定电工基础知识 学习内容:PLC硬件结构原理、PLC日常维护、手持编程器(FX-20P)的使用、个人电脑上梯形图、编程软件(FX-PCS/WIN)编程、各种软元件的功能、所有的基本指令、大部分功能指令包括:步进阶梯指令、传送与比较、逻辑运算、数据处理、接点比较指令、高速处理,方便指令、外围设备I/O,外部设备SER、浮点运算、时钟运算、高速计数、数模转换、电子凸轮、扩展模块等。 到达目标:能判断PLC软硬件故障、熟练使用手持编程器(FX-20P)编程、熟练运用FX-PCS/WIN编程软件进行程序编程、对所熟悉的单机控制系统能独立设计程序、调试运行。能熟练运用大部分功能指令,编写程序.用A/D、D/A、进行过程变量PID控制。 学习时间:60课时。 三菱FX系列高级编程班 报读条件:具中级编程班水平 学习内容: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原理及实际应用,包括:Fx2N-4AD,Fx2N-2DA,.Fx2N-4AD-pt,FX2N-1PG,FX2N-485BD。 到达目标:能应用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进行温度、压力、流量、高速计数、外部通讯、定位控制。 学习时间:30课时。 人机界面编程调试班 报读条件:PLC综合编程班水平 学习内容:人机界面功能原理、硬件构造、通讯设置。三菱F900系列人机界面GT Designer编程软件编程设计。 到达目标:熟悉人机界面的基本应用熟练使用,DU或GT Designer.编程软件进行画面制作,数据采集。 学习时间:30课时。 三菱E500 A500系列变频器应用调试班 报读条件:电工原理、交流电机传动基础知识 学习内容:变频器的基本原理、硬件结构、三菱E系列、A系列变频器功能调试、参数设置、故障判断 到达目标:能够独立使用三菱系列变频器组建、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学习时间:30课时。 交流伺服系统应用调试班 报读条件:具PLC中级编程班水平 学习内容:三菱MR-J2S-A系列伺服系统的硬件结构原理、参数设置、三种控制模式的参数设置、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伺服设置软件MRAJW3-SETMP111E的使用、FX2N-1PG、FX2N-10GM、FX2N-20GM、等定位模块与伺服系统的连接及编程调试 到达目标:能运用定位模块及伺服系统组成高精度定位控制 学习时间:30课时。    本中心采用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员能自编程序,独立上机调试。学员参加考试合格者,颁发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培训中心结业证书。 ◆ 联系电话:020-88436668 020-87114023 ◆ 传真:020-87112953 ◆ E-mail:master@hnlgplc.com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培训中心(33号楼后)二楼 ◆ 乘车线路:乘车到华工大总站(正门)或华南工大站(侧门)下车转校巴到华工大工业中心下车(火车总站可坐234路,广卫路总站可坐22路至华工大总站,海珠区可坐197路到华南工大站,其它还有229、78、213等) 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