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s7 V5.2编程,我想给某个FC加密,我按照帮助说明,点击PLC > Access Rights > Setup,此时应该弹出一个密码设置菜单,但没有弹出此菜单,怎么回事?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11-13):
我用的s7 V5.2编程,我想给某个FC加密,我按照帮助说明,点击PLC > Access Rights > Setup,此时应该弹出一个密码设置菜单,但没有弹出此菜单,怎么回事?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2003-09-09):
那是设置访问PLC的密码的,不是给功能块加密的

楼主:
请教:那么如何给s7功能块加密??

楼主:
请教云之风@无名:那么如何给s7功能块加密??

网友B:
先将要加密的块转换为源文件,然后在源文件台头后加入“know_how_protect”,然后编译一下,就完成了加密。最后别忘了删掉源文件。

网友C:
那么如何给s7功能块解密?解密!!

网友B:
有这方面的软件,甚至可以解开FB41。

网友D:
TO:我告诉你 请问如何将加密的块转换为源文件?能详细说明么。谢谢! 15476@163.net

网友E:
各位大虾,你们好,刚接触PC就碰到s7-300被锁。请问如何解密,谢谢,再次谢谢

网友E:
各位大虾,你们好,刚接触PC就碰到s7-300被锁。请问如何解密,谢谢,再次谢谢.

工控啊!

网友:
可以告诉我吗?非常感谢!!hylotus@sina.com.cn

网友F:
哪位老兄有西门子的功能块的解锁器,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jason.lu@eirichchina.com

网友G:
to 我告诉你: 我使用fb41一直不满意,想解开改改,能否把软件发给我一份?five008@163.net

网友H:
能否把软件也发给我一份?guochb@yahoo.com.cn

网友I:
你把程序发给我,你要加什麽块我给你加密! xiakebiao@21cn.com

网友J:
打开某个块时(如FC1),打开FILE,在下拉菜单中可看见Generate source,选择object name,输入新的文件名,之后按照提示将其转换成源文件。。。。。 在原文件中的begin前输入know_how_protect,编译,就完成了加密。最后别忘了删掉源文件。

网友K:
bandit:老兄,根本就编译不通过!!!!!!

网友J(2003-10-10):
不可能的吧?我不知道是过多少次了,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你的程序有些小问题,导致不能编译!

网友L:
我也用过多次,没问题的,是不是你写的不对,know_how_protect单独一行,不要与其他写在一行。

网友M:
我要S7 V5.2的授权,那位能免费提供

网友K:
谢谢BANDIT,BLUZZ,我是没有加对位置,怎么对FB块加密?加密后怎么解密?

网友N:
我也没通过

网友O:
我不知道.

网友L:
同FC一样,只要在源程序的块属性定义中加入,如在VERSIONG前插入一行即可。至于解密,我也还没找出办法,咱们共同研究。

网友K:
知道解锁软件名字吗

网友P(2003-11-13):
bandit说的加密方法完全正确啊! 你门不能加密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Q(2004-10-27):
哪位老兄有西门子的功能块的解锁器,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R(2004-11-30):
大家好!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请教如何解开西门子功能块的加锁问题? 如有: 请联系:mahonggao@126.com 有交换条件的也可以。 我只是听说解开要和acess联系起来,不知如何做? 望赐教。

网友S(2005-01-31):
那样的加密,后自己想改程序的话,如何进入呢?

网友T:
把程序发给我,我给你发解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