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CIMR-J7AA21R5的变频器上电显示CA

楼主(2003-11-13):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安川CIMR-J7AA21R5的变频器上电显示CAL 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难道没有谁知道安川CIMR-J7AA21R5的变频器上电显示CAL 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A:
TO:变频新新手: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接PLC,1.这可能是PLC连接错误!2.这也可能是电源控制方式不对,请检查!

网友:
我的变频器不是接PLC的,上电就显示CAL

网友:
谁有安川CIMR-J7AA21R5的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
我的传真是:0573-8826862 电邮:jiyu1234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