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与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3-11-13):
请问一下:传感器与变送器有什么区别?我需要的是电气元件,与热电偶模块配合使用,请问我应该选择传感器还是变送器?

网友A(2003-09-08):
传感器的含义有点偏重敏感元件,变送器本义是指一种能把输入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输出能量的物质或装置,不过现在大家说的基本上都是自带敏感元件且能以标准信号输出的一个整体。想怎么叫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呵。

网友B:
最大的区别:输出不同 传感器:是传感元件感应被测量成一个电信号.如:电阻信号\毫伏信号.   而变送器:除有传感的功能之外还有放大整形的功能,输出为标准的控制信号.如:4-20MA

网友C:
简而言之,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传感器是一个信号发生源,变送器则是用于信号变换的,如DDZ—Ⅲ型变送器是把输入的各类信号转换为4—20 mA,DC的标准信号。 从你的叙述来看,你需要的是测温用的传感器——热电偶

楼主:
我需要的是用在西门子EM235上,测量湿度用的,还烦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B:
谁能说出点更细的东东吗?谢谢!

网友D: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的帖子,我忽然明白了好多阿,谢谢了

楼主:
谁能告诉我更多的信息吗?

网友E:
传感好比皮肤,变送好比神经,有时两者是一体的

网友F:
传感与变送的区别,主要在概念上而不是实物上。在你这里,热电偶是一个传感器,而热电偶模块相当于一个变送器。有时候,二者是合在一起的,比如许多应变式压力变送器,探头或检测元件与变送电路做成一个整体,直接输出标准信号;而很多温度测量仪表,都是把变送电路和显示控制电路做在一块仪表里,只须把检测元件即传感器用电缆直接接到仪表上就可以了。不论传感器还是变送器,一般都不叫电气元件,电气元件一般指供配电和电气控制用的开关之类的元器件。colt和广东容济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G:
从功能上谈谈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传感器的功能:把物理信号如温度,流量,压力,差压,物位转换成电信号(非标准的); 变送器的功能:把传感器送来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如4-20mA或0-5V。 也有人把传感器称为一次仪表,而把变送器称为二次仪表。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前辈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H:
大家讲的不错 多谢

网友I:
传感器相当于眼睛、耳朵、舌头等,变送器相当于大脑。

楼主:
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有用的信息,有什么见解还希望各位都提出来.谢谢!

网友J:
我的理解与wuy0102基本相同,hoho

网友K:
那我要测量一个容器的压力,你们说用压力传感好,还是压力变送好呢?

网友I:
传感器和变送器通常要一起用因为传感器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一般很小mA级的,而用计算机处理的信号一般为0~5v,需要变送器把信号放大再进行信号处理

网友G:
有一点我想更正一下:标准电压信号应该是1-5V而不是0-5V.

网友L:
传感器和变送器 传感器会输出各种不同的电信号:电流、电压、频率... 变送器将其转换为统一的标准信号:0/4-20mADC,1-5VDC,0-10VDc 现在的二次仪表一般都可以直接各种温度传感器,不过有时为了因为抗干扰和传输距离和要求,变送器用的还是很多。 就压力而言,除少数用于熔体压力测量的产品以外,,一般传感器和变送器都是做成一体的。 测量湿度 干湿球湿度计?一般用两支Pt100比较常见,不应该用精度和重复性都比较差的热偶吧。

网友M:
请大家再为傲剑朋友解答解答 本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网友N:
如果你要选择的(传感器、变送器)要进PLC的话,可以这样 对于温度信号,PLC有专门的热电阻、热电偶模块,你可以选择传感器直接进入PLC的模块里,同时也可以采用温度变送器进入PLC的标准PLC模拟量模块,但对于温度以外的被检测量(压力、液位等)进入PLC就必须选用是变送器,输入的是标准信号4-20mADC了。

网友O:
各位好!   我是新手,我想寻找微特电机方面的资料,要求旋转角度不超过1/10度的,请问各位大侠能否帮忙?谢谢!!

楼主(2003-10-08):
感谢各位的帮忙,大家有什么见解还望赐教!

网友P:
我也大致明白了二者的一些区别

网友Q:
现在有些传感器已经发展到既保留原来所谓皮肤的功能,又兼具变送器的功能,如现在ifm的压力传感器,它既有现场显示的功能,同时可以把模拟量和两组开关量作为输出信号,可以说现在世界上一些高科技公司已经在把这两种产品合并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传感器的精确度能否做到和变送器一样高。

网友R:
请call我,详细为您解答,010-82671108-209 段先生 duanzhenbo@sensor.com.cn

网友I:
我公司提供元器件 13355335023 zhang-lixin@163.com

网友S:
名词解释: 传感器——遵循一个物理定律(或实验数学模型)将物理量的变化转化成电量的变化装置。 变送器——遵循一个物理定律(或实验数学模型)将物理量的变化转化成4-20mA等标准信号的装置。

网友T:
传感器:定义为采集原始的物理量并将其变换成模拟信号的器件; 变送器:接受传感器产生的模拟信号并将其变换成二次仪表所能接受的标准信号的中间电器部件。 上面的人说的对,传感器是一个电器元件,因为它是一个组件;但变送器严格讲并不是一个电器元件,它是为满足一定的工业要求而由多种电器元件所构成的电器部件。 如果只是简单的显示和报警,热电偶不需接变送器,直接接动圈式或数显式温度表即可。如果作为DCS系统的采集元件,则需用变送器将毫伏信号变换成0—10V信号经A/D供计算机处理。

网友U:
传感器是将一个要测量的物理量转换为另一个可测知的物理量,如电信号;其可以是电量大小的模拟量,也可能是高低电平变化的数字量。 变送器是将各种测量得到的非标准的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的电信号。 已经有很多传感器在制作时直接以标准信号输出了,这就是一体式传感变送器。

网友V:
现在的仪表传感器出来的都是标准的电流信号4~20ma或电压信号1~5v,其他的非标准传输信号方式还多吗?如1~10V电压信号?那些场合用的比较多,望大家多多告知.

网友W:
各位有理了,我是个新人,刚接触次类东西,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啦~

网友X:
各位老师:我是本行业新人,请大家多多指教!请问作电参数采集模块的都有哪些厂家,能告诉我吗?

网友Y:
各位老师:我是这一行业的新人,请大家帮忙: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传感器的区别?

网友Z:
买个热电偶用三根线一接就可以了

网友AA:
要加一个变送器,图尔克的,都有, 变送器一般是在压力上,温度上的,通过管道的, 传感器是一般是在现场的,

网友AB:
哈哈,为图尔克作宣传吗?我们这里就用过图尔克的流量开关,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AC:
学到不少。

网友I:
回复wuy0102: 1、答基本正确,但有一点要更正,标准信号只有4~20mA和1~5V(电Ⅲ型表)或0~10mA和0~10V(电Ⅱ型表),电流通过250Ω(Ⅲ型)或1KΩ(Ⅱ型)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那来的0~5V信号? 2、传感器只能称其为一次测量元件,怎能称为一次仪表?难道还有三次仪表吗?变送器才只能称为一次仪表,而显示仪表(一般均为盘装)才称为二次仪表。 回复mailto:guanxin0526@sina.com: 请教什么时候热电偶出了三线制的了?热电偶只能接两条线,且为补偿导线,热电阻才可以接三根线。

网友AD:
0~5V信号虽然不属于电Ⅱ型表和电Ⅲ型表系列,但由于和许多数字采集系统的 A/D 转换器输入量程相同,可能有比较多采用的趋势。 概念上我比较赞成 wuy0102:   从功能上谈谈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传感器的功能:把物理信号如温度,流量,压力,差压,物位转换成电信号(非标准的);    变送器的功能:把传感器送来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如4-20mA或0-5V。

网友AE:
想 问一下 为什么 传感器 有3 线 和2 线制 有2根 线为什么 是同 一个 出来的 还有 双置的是不是信号 强 点? 还有PT100是不是都用3线的 ?

网友AF(2003-11-07):
我的理解和wuy和周公一样。

网友A:
两线制是供电与信号输出共用一个回路,用于电流信号输出 三线制是供电与信号输出共用一个端子,一般都是共用地端,最常用于电压信号输出。电流信号也有用三线制输出的,我想是因为设计上希望增强输出回路的驱动能力。另外还有四线制的传感器,我想,一般是为了稳定板载元件的工作环境,将板载电气与外接电源隔离吧。

网友AG:
请教各位大师,欧陆507为单相直流调速控制器,采用电流控制方式时,永磁稀土电机的电枢电流与给定信号是什么关系?电磁转矩与给定信号是什么关系?若想实现恒张力控制,该如何实现?

网友I:
这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信号了。如果需要4-20ma电流信号那就买个温度变送器就好了。

网友AH:
请问:编码器与测速电机的区别?

网友AI: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一些有关工业名词解释的网站或者书籍,只要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的特别是plc,继电器,模拟量等等等等,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我急需想充一下点, 到无锡来,小弟我请客啊!!! 请发到我的信箱 chenhui122_1@163.com

网友AJ:
陈辉122??? 无锡人?我也是,在哪里高就?

网友AK:
能否贴一些图,这样说比较形象,容易明白。

网友AL:
谁能告诉我变送器的量程比是什么!及他与测量精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I:
上海凯姆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自动化仪器仪表供应商,是国际上多家知名仪表生产厂商在中国地区的授权代理及售后服务中心。自公司成立以来吸收并融汇世界一流仪表技术,不断引进最新的欧美仪器仪表。公司拥有一流的高素质、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以一流的专业技术、一流的专业产品、一流的销售服务在全国各地的电力、石化、炼油、造纸、水处理等领域赢得了大量的客户和良好的信誉。公司全体员工愿以诚信精神殷切期望为您提供全面、专业、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成为您业务上的好伙伴,工作上的好助手!   请看一看:www.sinometers.com     欢迎合作!

网友AM(2004-06-07):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感器就是变送器的一部分,热电偶和一些外围器件和单片机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用来对热电偶检测的信号进行处理和传输,我觉得这个整体就是变送器。当然我也是新手,如果有什么不对,希望大家能批评指正!!!

网友AN:
传感器的迁移比就是指传感器可以迁移的量的大小,比方说压力传感器的迁移比是10:1,那么满量程为100bar的压力传感器就可以迁移到满量程为10bar来用。当然在这个迁移比内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不应该有影响才行,这个要厂家保证。假如迁移了10:1后精度发生变化,那么厂家说迁移比为10:1就是在扯牛皮!!! 假如迁移比为10:1的传感器你迁移到100:1去了,那么精度就要受到影响,举例子说明:100bar的传感器迁移到1bar,那么实际上迁移量程达到100-1=99bar。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精度为0.5%的传感器,原来在满量程100bar时候要变化0.5bar的变化量以内才算是正常,那么按照这个变化量0.5bar在满量程为1bar的时候,精度就变成了50%了,已经不可想像的差了,变的极度迟钝了。 说了这么多,我认为关键是看迁移后的变化量相比满量程而言影响是否很大,如果这个影响可以忽略掉,那么,迁移后精度就不会受到多少影响,也可近似认为精度没有影响。 一点拙见,大家讨论!

网友AN:
最后那句话没有表达清楚,我是指原来满量程为100bar的时候,变化量为0.5bar是在精度允许以内的,但是迁移到满量程为1bar的时候,这个0.5bar的迁移量相比1bar已经占了很大比重了,不能忽略了,这个时候,精度肯定会受到影响。

网友AN:
传感器我个人认为就是简单的芯片,没有封装成变送器的。传感器输出一般为mv级别的电压信号,信号很微弱,需要经过电路进行放大等处理,而且进行信号转换,比如换成比较流行的4-20mA,1-5V等输出信号,因为这些信号才能被后续的二次表,如:各种显示表头,单片机,PLC等处理。 其实传感器和变送器还有很多不同的区别,比如在应用上是否防腐,如何安装到设备上等....... 但是我觉得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定义区别并不是很严格,似乎国际上没有什么标准对这个定义进行了规定,因此,有些人按照自己的习惯经常把变送器叫成传感器,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只是他习惯这么叫而已,比如有些厂家在自己的变送器产品名称上写传感器等等。关键你使用者在用的时候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要求对方是否能达到就好了。

网友:
很简单!传感器就是周边电路没做好,要自己设计,而变送器就是周边的电路已经设计好了,买回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AO:
恩,有见地

网友AP:
传感器仅仅是一个敏感元件,可以感知物理变化,并输出非标准的电信号;而变送器是把传感器送来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如4-20mA或1-5V的电器装置。

网友AQ(2004-10-26):
发表一点看法:(本人以前从事仪表设计工作) 本人认为尼科的定义更加科学些,赞成如下定义    “传感器:定义为采集原始的物理量并将其变换成模拟信号的器件;   变送器:接受传感器产生的模拟信号并将其变换成二次仪表所能接受的标准信号的中间电器部件。   上面的人说的对,传感器是一个电器元件,因为它是一个组件;但变送器严格讲并不是一个电器元件,它是为满足一定的工业要求而由多种电器元件所构成的电器部件。” 不赞成尼科的这个说法“   如果只是简单的显示和报警,热电偶不需接变送器,直接接动圈式或数显式温度表即可。如果作为DCS系统的采集元件,则需用变送器将毫伏信号变换成0—10V信号经A/D供计算机处理。 ” DCS系统并不一定需要专门配变送器,这部分功能可以在DCS中实现。

网友AQ:
发现现在很多人将其混为一谈,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搞清楚这个概念了。      因为在现在的实际当中,传感器(一次仪表),变送器或变换器(中间器件),显示器件(二次仪表)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器件,他们或许单独一个自称一体,或者任意两个组合而成为一个产品,有时候他们又三者合而为一,传感器(一次仪表),变送器(中间器件),显示器件(二次仪表)是以前人们赋给他们的定义,显然现在跟不上形势了。。。。

网友AA:
传感器和变送器是2个东西.传感器是在变送器的前面的,传感器是采集到的信号送到边送器那.南后变送器,变成4___20毫安,或1_5付.阿..在送到 dcs,or plc里面在送到中空处理.等等, 说的不好,这是我个人观点,如有问题请提出来.探讨. 在这我今天碰到一问题请大家帮我查找一下,那个turck bm5_g18_dy0是温度的创感器.好像今天我换了一,还是不可.那个变送气的触点,不会西和,但是在我接上去的一瞬间有席和.届上去后又没有席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被探测的物体,没有磁,还是这个传感器有分no nc,请大大,帮我想想.^__^"

网友AR:
顶一下,真强呀。

网友AS:
这儿,争论的比较精彩,也让人明白这两者间的关系,我也认同这个观点: “传感器:定义为采集原始的物理量并将其变换成模拟信号的器件;  变送器:接受传感器产生的模拟信号并将其变换成二次仪表所能     接受的标准信号的中间电器部件。”

网友AT:
我想在传感器的输出端接一电阻来实现电流到电压的转换,请各位给一些原理分析,和电阻值的确定方法。 直流两线传感器电压10v~36v.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T:
我想在传感器的输出端接一电阻来实现电流到电压的转换,请各位给一些原理分析,和电阻值的确定方法。 直流两线传感器电压10v~36v. 请各位多多指教!!! ding@array.sh

网友AU:
接250欧姆,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成1-5V电压信号。

网友AT(2004-12-02):
厂家在接近开关上标注输出电流200mA是输出的最大电流吗?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接近开关一定有一最大输出电流吧,在输出端要接一电阻,否则直接接在电源上接近开关会烧毁的,这个电阻怎么确定呢? ding@array.sh

网友AV(2005-06-27):
传感器 是只能交入交出 直入直出的

网友AW:
!变送器就是贵传感器就是贱!

网友AX:
to傲剑 如果你的压力信号不需要远传,可以使用就地式的压力表,它的敏感元件为弹簧管之类;如果要远传的话,就需要变送器,如1151系列的。另外,就压力检测而言,基本上没有传感器和变送器之分,硬要说有的话,传感器就为气送器的干压(敏感)元件,它把压力信号转变成电信号,一般是电流信号,但它很小,一般为mv级,肯定不利于远传,因此就要将其放大,那么变送器的转换部分就起到了此作用,不仅如此,它还要将放大的信号标准话(如DC电流4-20MA或DC电压1-5V,对DDZ-3系列;DC电流0-20MA或DC电压0-5V。)

网友AY(2005-07-28):
光纤传感器距离更远,抗干扰更强,谁有兴趣看看资料。

网友AZ(2006-01-11):
各位前辈们我向你们请教一下?传感器三线和两线有什么区别哪一种好?

网友BA:
谁要0~5V的可以找我,我帮你做。

网友BB:
传感器是换能部件(常说的探头是其中一种),加上电气转换放大电路部件之后,就成为变送器了。即传感器+转换器=变送器

网友BC:
今天又学了些东西,谢谢各位了

网友BD(2006-04-17):
我想做个称重项目,是关于皮带机的.如果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多赐教.

网友BE:
    传感器:能将物理量(如压力,差压,物位,温度,
            流量)、 化学量、生物量等按一定规律转
            换成可用电信号的元器件或装置称为传感器。

  变送器:能将传感器检测到的可用电信号转换成标准
            信号。

   我解释的变送器还不是很详细,请各位前辈批评指正,加以完善,谢谢!

网友BF:
大家好厉害呀!!!
我是个在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受益匪浅,多谢多谢!!

网友BG:
传感器:定义为采集原始的物理量并将其变换成模拟信号的器件;
变送器:接受传感器产生的模拟信号并将其变换成二次仪表所能接受的标准信号的中间电器部件。

传感器只能称其为一次测量元件,变送器称为一次仪表,而显示仪表(一般均为盘装)才称为二次仪表

网友BH:
- www.zw-dz.com北京中旺公司  专业生产PT100热电阻 热电偶 温度 压力 差压 1151系列  涡街 涡轮 电磁流量计 电话:13621011905

网友BI:
大家说得很详细,受益!

网友BJ:
一次测量元件,二次叫显示仪表.这是热工自动化上分类的.
上面有的同行还是说的很专业的,我帖过来分析一下.
从功能上谈谈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传感器的功能:把物理信号如温度,流量,压力,差压,物位转换成电信号(非标准的);
   变送器的功能:把传感器送来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如4-20mA或0-5V。
   也有人把传感器称为一次显示元件,而把变送器称为二次仪表。
  强调一下,变送器把电信号,标准化转换以后,因为带载能力增强,远传1000-2000米,都没有问题,而且可在变送器上对信号修正,达到被测工况和标准信号如4-20mA或0-5V完美地线性化.
  传感器是测量用的,也许在某些工况下和实验室我们可以得到真实准确的一个值(电阻值,毫伏值).可是我们在接进DCS或PLC时,一般都要标准信号如4-20mA或0-5V.就算(传感器功率够大)可以直接引入(电阻值,毫伏值)到DCS.也需要在软件里线性化,这就会增加DCS的工作量,也没有人愿意.

网友BK(2011-07-14):
引用 网友B:
关于谁能说出点更细的东东吗?谢谢!

传感器是直接将测量参数转换成电信号,再经转换器转换成标准信号;而变送器是将被测参数转换成标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