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历史趋势图的问题

楼主(2003-11-13):
历史数据曲线图显示的数据为何与实时记录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A:
应该是一致的,与你设定历史的收集的周期有关

楼主:
我想不对.因为同一张历史趋势图里有几个数据上不来,就是无数据,还有几个数据和实时值不一样,就两个对,而我采用的是同样的方式加进图里的.我晕!!!!

网友B:
建议你看看IFIX的演示程序,有完整的历史趋势的做法

网友C: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solution of your trend display configuration.Refer to iFIX demo project, please and try to copy its trend temp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