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谢谢 ,再请教一下

楼主(2003-11-13):
谢谢你的指点,校验和一项是否设置成enable即可,其中的pretix一项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设置啊!还有我用组态王自带的检测4017是总是提醒说通讯失败,请确认通讯参数.但我感觉我的参数设置的没问题啊(几乎可能的我都 设置了一遍)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下. 另外,搞笑的是,刚开始我打开组态王画面还有工具箱,后来就不显示了.书上说在工具菜单中选中工具箱即可,或者按f10,可我试后还是没有,有的同学也有用组态王的,也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那位大....大...大...侠能给指点一二.我在哈尔滨,离的近的朋友我可以请客! 组态王能在xp下应用吗?

网友A:
4017模块的校验社置为有校验[使用研华提供的测试程序设置],需要把INIT端对地短接。 组态王6.5支持XP,从www.kingview.com 下载。 关于工具箱是一个小BUG ,升级吧。

网友B:
马先生,上次你来四川,我向您自我介绍了,你却没听清楚,以为我是研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