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急!

楼主(2003-11-13):
各位谁用过ATV-38系列的变频器,它的性能怎样?故障率高不高?稳定性如何?设备要技改,领导指定要用它。以前没有用过不了解,希望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系列。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市场趋势很好)。功率范围从0.75-315KW.4个逻辑输入,2个继电器输出,2路模拟输入,1路模拟输出。RS485多路连接串口,标准MODBUS协议

楼主:
化工: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它的用户多不多?爱不爱出故障?用在什么负载上?

网友B:
TO:LIGONG 你的领导指定要用,你能不用么? 呵呵~~ 再者, 现在变频器的质量差别不大~ 其实在设计和使用中注意点就好了~ ATV38是个施耐德为了在风机水泵这个领域取得业务进展而开发的新品, 目前使用的效果还可以。 和施耐德的前几款变频器质量差不多。 值得提的是: ATV38是V/F的变频器, 你要看看你的使用场所要求, 如果是个普通的泵或者风机之类的负载, 电机的额定电流又在变频器的额定范围之内, 放心的使用。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应用或你的工厂电压极不稳定, 请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