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E通讯

楼主(2003-11-14):
请教: 在力控中如何实现PLC(光洋)的DDE程序与力控的通讯? 在一般的组态软件中,DDE通讯的例子是EXCEL的?

楼主(2001-12-11):
jsyou: 感谢力控的热情回复! DDE通讯和EXCEL的例子已试过,没问题。但PLC的DDE通讯一直不行。主要是1、“DDE项”不明确,在EXCEL的DDE中“R1C1”代表1行1列,在PLC的DDE中呢? 2、PLC的DDE的服务名、话题名不明确(因非正版,无用户手册) 可否把DDE程序给您,请帮看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如能解决,不胜感谢! 我把放程序的地址E-MAIL 发给您!

网友A:
您给的地址我下载不了。请把程序发给我。

楼主:
感谢JSYOU老师的热情帮助!正是有了好的技术服务,才使力控逐渐为大家接受。有很多大学成立了“力控实验室”,便是一个说明。

网友B(2003-04-24):
方法一中的“在力控中增加一个数据源,方式选择DDE” 我有一些问题不明白,我用的力控在定义数据源时并没有定义dde方式,只有选择远程数据库和本地数据库,这是怎么回事,希望的到答复,谢谢!!!

网友C:
上面说的是力控2.0中的方法。而在2.6 中已经不使用方法一了,只保留了方法二。

网友D(2004-03-12):
我在做DDE通信时(DB为客户端)提示“访问不存在的点aa。pv”(aa。pv是我定义的连接EXECL97的数据库变量);做历史报表时也提示“访问不存在的点”,为什么?“在此处指定的数据库点参数必须已经指定保存历史数据”是什么意思?山东的哪所大学有力控实验室?

网友E:
看一下你的历史报表里的点选没选历史保存。如果不保存的话,历史报表就无法找到历史值。

网友(2008-11-13):
不明白DDE通讯,那位 给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F:
动态数据交换(Dynamic Data Ex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