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位置模块

楼主(2003-11-14):
求助 请问哪儿有三菱PLC位置控制模块使用说明下载?谢谢

网友A:
三菱哪个系列的? 位置控制模块具体型号中什么?

网友B:
zcmy: 三菱位置控制模块A1SD75P1-S5使用说明?请教,十分谢谢!

楼主:
A系列 型号:A1SD75P2-S3

网友C:
我有资料,不过没法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