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3-11-14):
要求 用施奈德的plc控制5个变频器5个变频器装在一个控制柜里面~现在还没看到控制柜大小,想来变频器间隔不会太大~以前试过台达的据说有干扰还很厉害经常plc出指令变频器收不到.这次准备用泓筌变频器. 请教:有什么抗干扰的建议嘛?为了降低成本基本只用屏蔽线....如果有抗干扰效果特别好的dd又不很贵的也可考虑. 另:rs485通讯的位的意义是固定的嘛?谁能介绍一下rs485通讯的一些内容~我对那个很茫然啊~~呵呵~敬请各位达人指点~~

网友A:
不可能的

楼主:
没人能给点建议嘛?

网友B: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安装(免费的). dty627@ah163.com

网友C:
用屏蔽线也不一定能达到效果。我也是新手,对这了解的并不多,只是听别人说的。把变频器单独走线,控制柜大一点,最好变频器自己用一个柜子,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PLC。对与不对,还请各位高手指教批评。感谢成分!

网友D:
请你找一本杂志<现代电气制造商>2003年第4期,上面有本人的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该杂志电邮:memmedia@263.com.电话:010-68152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