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求助

楼主(2003-11-14):
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7.5KW三菱变频器,接通电源后只有变频器电源指示灯与冷却风扇工作,变频器面板没有指示,变频器不工作,请问是何原因,那里坏掉了?请指教。

网友A:
是不是A540,主板有问题,可以维修!

楼主:
TO李老师: 是A540请问坏的是哪个部件,你处是否有货,价格是多少?

网友B:
这个说不定,也可能要换板!可整机送来维修,能修好(不换板)只收300元!

网友C:
有可能是pu02操作面板有问题或者是cpu板有问题,你先试着将操作面板换一同型号再看有无显示,如果仍没有即cpu板坏.通常情况是换cpu板.其实关键是操作面板有无供电电压.如有需要维修可以与武汉三菱特约维修站联系.联系电话是027-85712820

楼主:
TO李老师: 换板多少钱?怎么联系?

网友B:
最好先确定能否维修!不能修再换板。020-81566269。

网友D:
也可能没问题,只是面板与插头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