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阻抗匹配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楼主(2003-11-14):
阻抗匹配的概念很模糊,不知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在电路当中,提供能量的一边被称为电源,接受能量的一边被叫做负载。当电源端的内部阻抗r 与负载端的阻抗R相等时我们就称此时的电路阻抗匹配了,在这时负载端所能获得的能量最大。如果阻抗不匹配,负载就得不到电源所能提供的最大能量,这也就相当于降低了电源的效率。在要求阻抗匹配的前提下,如果没有达到阻抗匹配,负载就接收不到足够的能量,也就不能保证电路能够可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