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拔开关控制步进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3-11-14):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上路,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是做有极性电容的机器。 要用到步进马达。用四位指拔开关控制电容中的铝铂长度 , 用一位控制步进马达的速度。PLC是用的的 。 请前辈们教教我吧 !不胜感激!!! 另外请问哪位前辈有《三菱可程式控制器指令应用例100题 》 和《FX2N 专用指令篇 》这两本书买, 或有偿借我COPY 也可以!! 谢谢!!!!请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哪里,怎么给你copy?

楼主:
二毛兄弟: 我在龙华!我的电话是0755-27708000-72746杨生。我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B:
我可以帮你,你可以联系我,QQ:226225987,郭生。

笨!

网友:
我可以帮你,我不要钱,只想多交一个朋友。有时间的时候,大家在一想多多交流。其实,我也是一个新手,愿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进步。但是,COPY的费用得你自己出。我是一本编程手册。FX1S,FX1N,FX2N,FX2NC都在里面。

网友C:
我有铆接机及卷绕机的全套电气技术资料,机型与‘辉鹏’及‘亿宏’的相同,有钉机机型200S,200SK.680S.680SK.750S.750SK.1500SK。SK为步进马达型。 卷机机型200WK1.200WK2.200WK3.750W.750WK1.750WK2.750WK3等。 有单伺服马达及双伺服马达两种。提供技术改进方案。有意者可联系我sihuipgh@sina.com

网友D:
发一份给我,先谢了。szbydhj@sohu.com

网友E(2009-05-07):
我是个新手 请教个位大侠这个指拔开关跟PLC连接起来怎么个写法程序 或这个原理怎么记到暂存器里去的

网友F:
用MOVD指令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个新手 请教个位大侠这个指拔开关跟PLC连接起来怎么个写法程序 或这个原理怎么记到暂存器里去的

用BIN指令也可以把拔码开关的数值读到寄存器。我也是新手,有机会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