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PCI9812的量程是否容易改动

楼主(2003-11-14):
请教各位: 因为需要大概10位左右的精度,而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前端接收机的输出最大也就 峰峰值不到100mv,所以感觉9812的两个量程档不太合适,请问有没有办法改动参考 电压? 谢谢先。

网友A:
涉及到硬件参数匹配问题,量程不好改动。

楼主:
多谢答复,不过现在接收机的输出已经无法再加大,除了改量程,可能没有更可行的办法了。所以还要再请教:采集卡中确定量程的参考电压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的测量仅需要不同采样点间的相对值,不需被测电压的绝对数值,因此参考电压的设置也无需很精确,只要能降下来就好,您看这样能否作得到?

网友A:
可以考虑通过调理将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