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一个问题
笨!

楼主(2003-11-14):
各位大侠: 请问有谁知道OMRON的CPM1A 如何设置密码? 请帮助。

网友A:
ld ar1001 fun 49 # #(4位密码)

网友B:
张波你这小子-----滚

笨!

网友:
zhangbo1兄: 我试了你的方法 在输入FUN 49时 为什么会在提示错误呢? 请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C:
张波兄弟说的是对的,在程序的开头输入以下程序: LD AR1001 FUN49 DATA A#1111 DATA B#1111 DATA C#(四位密码)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请教GOT F940的问题: 如何更改FX-PCS DU/WIN -C中数据文件的数据值,我除了在个别设定中能改变值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更改。

笨!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 在你们的帮助下, 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