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轴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3-11-14):
急需一款六轴运动控制卡,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3-08-29):
你需要什么样的运动控制卡,要实现什么功能,做什么用,六个轴都是伺服轴吗?

网友B:
保德的NextMove ES是性价比最高的智能型六轴卡,如你感兴趣可以联系我,我的电话:(023)62984247 白勇

楼主:
需要能实现并联机构六轴同步的运动控制卡,因为控制对象是气动比例阀,因此需要有模拟量的输出,六个轴都是伺服控制。现在正着急定方案。多谢!

网友C:
现在比较好的有美国的PMAC运动控制卡,但比较贵哦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深圳摩信的比较便宜,

网友D:
求购三轴联动的步进数控系统,请报价!系统要求可靠!!!!

网友E:
凌华科技(www.adlinkchina.com.cn)的PCI-8136,物美价廉!

网友F:
楼主您可以来这里看六轴控制卡的详细资料,不过是英文的PDF文档,如果直接打开有问题的话,请用“目标另存为”或者下载软件下载 地址: www.servodynamics.com.cn PS:常州恐龙大人关心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看看,里面有联系方式

网友G:
我正在用PMAC的四轴控制卡,就像eastern说的,好用较贵。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H:
Hi Joe 您可以看一下www.servodynamics.com.cn网站。上面有一款最新的六轴控制卡,2轴伺服,4轴步进,信价比相当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需要的六轴运动控制卡比较特殊。每一个控制轴输出需要有两路独立的模拟信号,六轴的卡就需要2x6=12路独立信号,不知哪款卡能满足我的要求。多谢!

网友I: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想通过两个通道控制一个轴 你可以把每个轴都定义为两个,一个是虚拟轴,一个是真实的轴 通过算法计算这两个轴的输出,电器上你是把两个通道接到同一个 轴上,软件里面,你完全可以看成是12轴的系统

网友J:
“每一个控制轴输出需要有两路独立的模拟信号” 两路独立的模拟信号与两个轴有什么差别,两路独立的模拟信号间是否有关。

网友H:
白兄,轴数就是所能控制的电机通道数,两路独立的模拟信号就指对某一轴电机有两路模拟信号与其配合。如果是六轴卡,就得有12路模拟I/O。

网友K:
用博世力士乐的mtc200+驱动,mtc200扩展后可控32轴,且自带plc。如需要请致email:j_tian_dl@boschrexroth.com.cn

网友L(2003-10-15):
请上网站www.mttc.com.cn,1~8轴任君选定,美国Galil运动控制卡。联系电话:021-32271250*106。

网友M:
用PMAC,如感兴趣,请打电话010-84286776 与孙乃明联系

楼主(2003-11-14):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电机需要两个模拟通道呢?一路信号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