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问题请教 急!

楼主(2003-11-14):
本人一30kw变频器上的整流桥型号为MDS100(B)-16,想请教它的具体参数是多少?(电流,电压)

网友A:
是100A/1600V。

网友B(2004-06-28):
对于整流桥来讲,没有特别要求,不论什么牌子的,只要电压等级、电流等容量满足就可以了。当然安装尺寸要可以。由东芝的、富士的、三菱的等。国产的有四菱的。

网友C:
扬州四菱的服务态度不怎么好,我买的没有用,不给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