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

楼主(2003-11-14):
pci9111中cn3连接器的13脚、19脚的电源是向外输出电压还是外电源向它供电? 还有,我用sample\sdk9111模拟输入正弦波,波形完全不一样,还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A:
13脚、19脚的电源是向外输出电压。波形不正确可能是板卡跳线设置有问题,输入范围和单双极性的跳线要按板卡左上角表格来设置。

楼主:
会不会是干扰问题,其他无信号输入的通道波形也是上下起伏,近似锯齿行波

网友A:
无信号输入的通道的波形是来自有信号通道的串扰,实际应用中避免串扰的方法是将不用的通道接地。跳线没问题吗?

楼主:
跳线没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