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3-11-14):
我采用研华的工控机,想通过RS485的方式与RS485设备连接,可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用了各种不同厂家和型号的RS232到RS485的转接口\买了MOXA的CI-132I型485串口卡, 始终只能从RS485设备上接收到数据,不能从工控机发送出去.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发送出的电平波形都是: 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__| |__| |__| 而我的485设备输入的发送电平却是: ___ ___ | | | | __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__| |__| |__| 我想请问各位大虾,究竟是我的485设备的电平不正确还是我的工控机出来的电平不正确. 恳请大虾指教,如果有可能的话,发一些与电平相关的资料给我啊.不胜感激! yaopg@zelri.com.cn

网友A:
哎!!怎么波形发表后就显示不对了:(

网友B:
建议买一个7520转换器,主板的485要控制收发的。 7520比较智能,会自动切换。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网友C:
恩!可以用7520模块!我处有现货提供TEL:010-82380093 联系人:葛云杰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因为没有接终端电阻。

网友E:
第二个波形(下面)是正常的,485设备送出的电平不正确。 和工控机没有关系,因为 RS232-RS485 接口已经把他们隔离了,建议换接口一试。

网友F(2004-12-18):
你所画的波形是不是485的A.B线上的波形?第二个波形是正确的,这说明你的485设备是工作正常的. 而你的工控机发出来的信号是好象只有负信号,我觉得你可能是联错线了,你仔细看一个485转换器的说明书和485设备的说明书. 485转换器 485设备 A线(485-) A线(485-) B线(485+) B线(485+) 再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dongchunlu@hollysys.com 祝你好运!

网友G(2006-10-13):
怎么波形发表后就显示不对了:(

:)我说可以图片的格式传上来,
我建议你联系我!!,哈哈,我是袁为杰!!!

网友G:
昨天和你老爸谈了一下,他说你能自己搞到最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