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3-11-14):
哥们,小弟现在手头上有点难题。plc(simens)在控制机器自动工作时主要是依靠I/O 点的入和出来实现的,例如现在要机器自动工作,我们会在控制柜上旋动auto run按钮,给plc一个I的signal,plc再起动程序机器自动工作,它的条件是plc的输入模块里有一个I的信号及有线接到机器的motor上,是吧! 现在小弟的问题是要用触摸屏,不用机械按钮,例如按下auto run,机器就自动工作了,它当然是首先给plc一个signal,但是问题来了,没有I/O模块上的点来接受呀,STOP呢? 我理解的是应该使用PLC上的I/O点的辅助线圈(或是触点),但是它的辅助点受不受I点的影响,例如我用M0.0表示触摸屏上PM3的手动,那I0.0是什么用不用管,是什么状态用不用管,还有我看以前的程序用M50.0表示触摸屏的一个signal,但是PLC的I/O块没有I50.0,不理解。 谢谢大家给予help! tel :0571-86698098-107( 杭州) email:feijunping@sohu.com

网友A:
用触摸屏置位M50.0,不就相当某个I点了 没动脑

网友B:
shabi,你七窍已通六窍

网友C:
触摸屏内设置一个辅助继电器代替输入点就OK了!

楼主:
我知道哥们说的,我现在是问用M50.0的时候用不用考虑I50.0是什么状态,并且,块中是没有I50.0的却用了M50.0,用辅助继电器时应该考虑到那些因素。 谢谢!

网友D:
如果有M位就不必要考虑I的状态,你要考虑的是输出Q的状态(用M位来控制输出位Q)

网友E:
M位和输入输出本身并没有任何联系.所有的关联都是在程序中设定的. 就是M0.0的状态并不受任何I点的影响.

网友F:
你这菜鸟是不是学生?

网友G:
人机界面里的控制地址应是可以自由设置,不受PLC的I/O点影响。另外我想请教楼主,三菱的GOT-940的应用什么样的软体来编程?谢谢!

网友H:
唉!什么是"替代"也不知道? 在程序中查找I50.0,全部换成你的M50.0(未有其它地方使用过的空闲触点,以保证不出现二义性),把更改后的程序再写到PLC!

网友I:
傻妹妹:got-940软件(sw5d5-gotr-packcl)可以兼容所有人机,缺点是:F940特有的功能无法在此软件上应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现在已经基本明白了,因为以前没接触过触摸屏,所以.... 我现在要用protool pro v5.2+sp2的触摸屏编程软件,触摸屏和PLC进行数据交换再控制机器工作,想知道这种软件的一些东东。

网友J:
喔!這軟件已升級到6.22了. 商安 jum

网友K:
我可以帮你把PLC和触摸屏程序都做出来。

楼主:
这位大哥真的很侠义,但是小弟不才,想自己给它搞定,再说你对我们的机器不熟悉呀,小弟只是对触摸屏某些地方不熟悉,还请各位给点好意见,谢谢!

网友L:
M0.0直接对应Q0.0输出即可,不用管I0.0。

楼主:
自己顶顶,呵呵,见笑了。

网友M:
西门子的PLC与TP联接时在TP上定义按键时要注意他是以字定义的,而不完全是位,如你用M0.0做触发键时,那么M0.1就不好再定义为同类型键,如需再定义同类型键必须用到M2.0,所以在西门子产品中一般建义不要用M,而采用DB.DBX类型.

楼主:
TO mimn: 这位大哥,别走了,我还真就在编程中遇到过DB.DBX的,因为公司有以前留下的参考程序,上面有DB什么的,但是不太懂,不知道具体这么用,只知道它是数据块什么的,具体如何?呵呵,还有哪位大哥懂的给说说!

网友M:
你可以先定义一个数据块,例如DB1,然后打开它,在该数据块内定义不同的位为不同的状态,如0.0为s5 time或word等,你可以在一个数据块中设定完全部你所需的,或另行定义一个新的数据块,在其中接着定义,同一块内的地址不用去定义,糸统会自动定义地址的,然后在编程时只需在用时注明是那个数据块的那一位就可以了.格式即为DB.DBX.如有不明可来信商榷Email:mimn@citiz.net

网友N:
推荐一个品牌,日本GP触摸屏,要了解它你可以登录www.pro-face.com 我想这个品牌你们是知道的.    我这里GP的价格还可以,GP37W2现货,目前国内缺货.有机会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另外你们有用到SMCR气动元件吗?我刚开始做外省定单,希望能有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O(2004-10-22):
这么多人回答你,好羡慕你啊!!!!

网友O:
不通过plc 传到触摸屏上的画面能够实现触摸操作吗 谢谢 给与指导 还有编辑画面的时候,读取地址采用plc和内存有什么区别

网友P:
各位老师:我使用的人机界面是HITECH1711和西门子S7-200/224程序便完后,一开机便出现通讯错误代码=0283.不知0283是什么错误代码.谢谢! 2004/11/10

网友Q:
DB?.DBX?.? BIT数据 DB?.DBB? BYTE数据 DB?.DBW? WORD数据 DB?.DBD? DWORD数据 ?表示你设定的数值,例如:DB1.DBW234。另外,设定DB块自动具有断电保持功能(某些型号没有这个默认功能,须设置),而M区的断电保持必须在CPU设置中设置。 to 康儿: 当然可以。好象内部读取地址速度快一点(反正凭人是感觉不出的),区别不是很大。似乎内部地址也可以节约PLC的通讯时间。(我没试过!听同事说的。)

网友R(2005-10-13):
触摸屏里面不是用外部输入输出的,要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S(2006-05-18):
tp7 与 s7-300 怎么使用
    tp7 与 s7-300 怎么组太

网友T:
正在学习触摸屏,就是想找找三菱F930的编程手册,不知哪位大哥有,能否给我一份,谢了,25532339@163.com

网友U:
可以聊聊,帮你解决
QQ:16800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