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狗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14):
我有两个并口的狗,但是在一台计算机上可以用,在另一台上运行IKEYDIAG,显示没有 狗,请问狗对计算机的设置又什么要求,能否帮我分析一下解决方法的思路!谢谢!

网友A:
IFIX的狗有两种,要用不同的软件写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