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使用远程i/o?设计中碰到的问题,有实际工程经验的谢谢帮忙。急

楼主(2003-11-14):
污水厂中的一个现场PLC控制站,距离需控制设备所在构筑物50米,该构筑物中有需控制水泵8台,闸门等设备10台。每台设备差不多8个数字量信号。两构筑物间已有电缆沟,不知道是在该构筑物中设远程i/o,将信号集中后送往plc,还是用18根控制电缆直接到plc控制站合理(主要考虑工程投资)。 另外谈谈大家使用远程i/o的原则吧,距离多少米,多少信号,信号类型等等,谢谢了 自己的一些经验(不知道对不对,我只做设计,对设备价格不敏感的),设一个远程i/o增加投资10000元(通讯模块加柜体,I/O模块应该比不使用稍要有增加)。每100米控制电缆好像工程量投资(10~20芯)5000元吧,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埋的工程量。这些数据是我自己瞎差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指正一下吧。

网友A:
我做过的一个工程,距离120米就直接给搞上了。 另外,10芯控制电缆好象也没那么贵。

楼主:
这是,我看过一个投标文件中的价钱,包括施工费用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晕了。有的院做的设计不管多近多远,一个构筑物就是一个远程i/o.有的人(老同志),可能也是技术上跟不上吧,无论多远都是用电缆往控制站接,最后一个厂下来用了300多公里控制电缆(厂也就是500米x500米的范围)。大家的经验呢?

网友B:
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关联,为什么非要集中在一起?我们做过一个项目,采用现场控制器,有点象微型“DCS”,什么常规信号都能直接接,什么热电偶,热电阻,4~20mA,1~5V等,控制策略有点象s7,编程也容易,一个也就1万块多一点,可以控制四个完全回路,远传采用CAN总线没有中继器1.2公里,一条线可以有64个模块,相互独立,当然有一点关联也不要紧,只要不太多,使用效果相当好,一个地方检修,别的地方都可正常工作。

楼主:
to wan_icebear 因为各设备信号都要送到中控室,而中控室是通过光纤和那个现场PLC控制站相连的。所以要把信号集中呀。 "远传采用CAN总线" 远传是指和上位机通讯? "相互独立,当然有一点关联也不要紧,只要不太多" 关联是模块之间的通讯?

网友B:
现场PLC可以用一台计算机替换,计算机上有两个卡,一个网卡,一个CAN卡就可以远传了,你下面的两个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C:
WWW.ETHERNENTIO.COM 不再用现场总线,使用以太网产品,分布式控制

网友D:
如果按照价钱看的话用电缆划算,而且简单。

网友E:
建议用总线,我现在做的设备,有40多点的分站,基本上都用总线,假如考虑投资的话,用西门子200做点对点通讯,成本很低。

网友F:
可以看看WWW.SMAR.COM.CN SMAR的技术支持有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