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3-11-14):
请教高手: 我知道S7-400的仿真程序可以对下位程序进行模拟,但不知将仿真程序运行起来后,能否与上位建立连接,显示出下位的模拟数据?比如上位是wincc或是intouch7.11。 如能,如何做?谢谢!

网友A:
我用过WINCC可以。

楼主:
谢谢答复。 不知仿真程序运行起来后还需要哪些设置?上位程序是否需要运行数据交换程序,比如WINCC的DDE程序?具体如何做,能详细说明一下吗?非常谢谢!

网友B:
不需要,设置和联接真正的PLC一样.

网友C:
要用仿真PLC与传染性WINCC通讯,你只能将变量建在MPI通讯方式下,否则不能。

楼主:
谢谢答复,我试试看吧!

楼主:
请问gdldq: 我用的是s7-400的cpu412-2 dp,profbus-dp上挂了一个ET200, 仿真运行起来后发现DP灯是红色的,是不是不能用DP通讯? 照你所说我在上位将变量建在MPI通讯下,运行上位后可以看出认了仿真的PLC,但是数据无法正常显示,感觉没有通讯上,原因在哪? 初学者,请大家多帮助!

网友C:
用仿真时上位变量要建变量于MPI,而真实运行时上位变量要建于相应于WINCC与PLC的通讯方式下。“DP灯亮”是仿真器上的DP灯吗,如果是,你可能没有正确下装硬件,如果不是,你的DP线连接可能有问题。

楼主:
gdldq朋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DP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