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斗的谁会做变频的电控系统,请联系

楼主(2003-11-14):
我单位使用的是5吨桥吊抓斗,已改过变频器ACS600,(两台变频器,一台控制提升,一台控制开闭,各自独立控制,人工操作,工作过程主令---变频器---电机,实际应用中抓斗的两根绳出现松紧不一(我们称不同步),请教各位师傅,谁能解决此问题(别的还有项目),请速与我联系,手机号;13839956234

网友A:
你的大、小车走行机构如没上变频器,可以试着上一套无触点电子开关柜取代原有的电磁接触器,上了以后你会感到受益非浅,我可以给你提供控制板和图纸,你自己配可控硅,价格比变频便宜的多,我的电话:13847229279。

网友B:
兄弟,没这么简单,若离上海近的话,可以找一下上海海得.

网友C:
To:不到半瓶水 建议你去海得的网站看看。 对于起重,海得是有很多高手的, 上海振华港机和上海港机厂的很多技术都从那里引进。 三峡船闸的提升系统也是他们做的。 关于起重的防遛钩,防摇,他们也很有经验。 海得技术中心的电话是021-64283110 总工叫做唐开龙。 尽管去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