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FP0----PC线完成后,连机正常却不能上载程序,无口令。请问,松下编程电缆AFC8513D与AFC1520M-US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11-14):
FP0----PC线完成后,连机正常却不能上载程序,无口令。请问,松下编程电缆AFC8513D与AFC1520M-US9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2004-03-26):
AFC8513应该是FP0编程电缆的订货号;AFC1520-US9是FPM编程电缆的订货号。它们的内部连线好像不一样。如果你不能上载程序,可能是你遇到了特殊的FP0,客户可以向松下电工定购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上载程序的PLC。

网友A(2007-09-06):
自己做一条就OK啦。51,23,32。我这做了好几条。

网友B:
AFC1520是FP1422口一端的连线,FP0是232口,接线图本站就有,你有可能通讯设置没设好.

网友C:
用的是鼠标上的那种圆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