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28MT加输入扩展的编址问题

楼主(2003-11-14):
各位老师: 谁可以告诉我,三菱PLC FX2N-128MT的PLC,我用了3块FX2N-16EX扩展模块,不知道扩展模块的I地址编号应为多少,如:PLC基本模块的最后一个输入地址为X0077,第一个扩展模块的地址是否是X0080,第三个模块的第一个输入地址为X0120,谢谢

网友A:
X100,X120,X140,XY都是八进制。

网友B:
把四个模块看成一个模块,按八进制方式,顺序编号,XY都一样。

网友C:
第一个的始地址是X0100

网友D:
FX2N-128MT的PLC输入点编号为X0~X77!3块FX2N-16EX扩展输入模块分别为:X100~X117、X120~X137、X140~X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