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同学的问题?

楼主(2003-11-14):
我是第一次使用F940GOT-LWD的。 请问如何进行,耍要做一些什么准备?

网友A:
下载一个软件,做一条通讯电缆。人机界面编程比PLC容易。

No。18

网友:
線全部連好後先傳OS,再傳介面程式.

网友B:
三菱触摸屏FX-PCS-DU/WIN-C FX-10DU/25DU/30DU/40DU/40DUTK/50DU-TK/50DU-TKS、F900GOT触摸屏编辑软件 FX-232CAB-1 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网友C(2005-09-19):
我是刚刚学使用使用F940GOT-LWD,可是这次在软件菜单的“系统”“密码”选项,设了密码:123。传如后,pc和940再也不能传输了。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