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编程请教 如何定时使程序执行

楼主(2003-11-14):
各位,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在S7-400中,编写一段程序,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调用,譬如我的照明在每天的7点点亮,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使用系统子程序,查看内置系统子程序

网友B:
读取系统时鈡,当时钟为7点就执行就是了

网友C:
赞同imay的想法,最好再加一个实时时钟校准。

网友D:
怎么读啊,我想是不是SFC1啊

网友E:
实时时钟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