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03-11-15):
有没有这样一款触摸屏,一端口与FX2N可编程通讯。另一端口与仪表无协议通讯,此通讯长时间进行。各位专家请多多指教!

网友A:
proface gp-2600系列.

网友B:
基本上是有双通讯口功能的触摸屏就可以实现. 软件上,有的用宏指令编程,有的把你设备固化在触摸屏的可以通讯的设备栏里面. 不难的. 有事情MAIL我.

网友C:
我觉得一般传统的触摸屏是不太方便的,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MCGS的触摸屏,具我所知,他的通讯方式是比较自由的

网友D:
小电,问一下各家的代理商不就行了吗??? 台湾的,国产的精力就放的不要太多了, 多问一下日本的 利昌机电说的有道理,pro-face GP2600T确实可以,但是比较贵一点, 我本身就是代理pro-face的,这不晃点你,pro-face2000系列有很多款都适合这样的通讯,好像西门子的也可以!你可以和西门子的也联系一下,你是哪里的????

网友E:
兄弟,你可以在FX2N上加一块通讯板或通讯模块,然后用一般的屏通讯板。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基本解决。采用的是HITECH。这种产品内部有类似step7的梯形图。只不过觉得不如三菱PLC的RS指令来得方便。

网友F:
各位大师,谁能告诉我FATEK可编程控制器内部的100脚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