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TEP7 V5.2 SP1只是STEP7的一个补丁吗?

楼主(2003-11-15):
我最近下载一个西门子 STEP7 V5.2 SP1,有一百多兆,可这么都安装不上去,难道西门子 STEP7 V5.2 SP1只是STEP7的一个补丁吗?请大师们帮帮忙,谢谢,(在线等待)。

网友A:
只是STEP7的一个补丁

网友B:
你猜对了!

网友C:
补丁100多兆,开玩笑吧?

网友D:
应该不是补丁,你可能是不会装吧?安装时它会向你要授权密码,如果你没有是不能安装的。还有当它问你是否与授权一齐安装时, 请选NO,这样应该就能安装的。 如果你是用碟装的话请确认你的光驱读碟能力良好,因为我试过 连续装了十次也装不进,最后是用虚拟光驱才能装进去。

网友A:
就是补丁才只有一百多兆,原程序要三四百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