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仪表

楼主(2003-11-15):
谁能告诉我数显的意义!校表的意义又是什么??选PT100它的输入量是什么??电偶的分度号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数显可以减少人工读数的误差和不方便。 校表一般可以用一些高精度的仪表来校验一些低精度的仪表。

网友B:
你要买吗》?

网友C:
数显仪表就是数字显示了,一般输入信号为4-20mA,0-10V等,分度号和热电偶类型以及精度有关,供不同环境使用。你要买的话可以: adexchina@126.com和我联系,帮你选型

网友D:
谁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激光长和ccd测径的基本原理。不胜感激

网友E:
有输入0-5伏,开平方的数显表吗?请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