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FX2-64M通电后CPU-E指示灯闪烁不停要如何解决?

楼主(2003-11-15):
有一台FX2-64M通电后CPU-E指示灯闪烁不停,与PC联机时提示参数错误,校验时提示SAM出错,请问要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池没电后程序丢失! 请将PLC内的程序清除后看CPU-E指示灯是否闪烁? 不闪烁就说明是上述原因!

楼主:
将PLC内的程序清除后通电CPU-E指示灯还闪烁不停。

网友A:
三菱PLC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 1.面板上POWER燈不亮? 主機、I/O擴充機座、I/O擴充模組、特殊模組之正面均有一個 "POWER"之LED指示燈,當主機通上電源時,LED之綠色燈亮。若主機 通上電源後,此指示燈不亮,此時,請將"24+"端子之配線拔出,若指 示燈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負載過大,此種情況下,請不要使用 FX2 "24+"端子之DC電源,請另行準備DC24V電源供應器。 若將"24+"端子之配線拔出後,指示燈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內部保險 絲己經燒斷,此時請您與我們各地營業所聯絡,我們將儘快為您處理。 2.POWER燈呈閃爍狀態? 假若POWER燈呈閃爍狀態,很有可能是"24+"端子與"COM"端子 短路,請將"24+"端子之配線拔出,若是指示燈回復正常,那請檢查 您的線路。若指示燈依然閃爍,那很可能PLC內的POWER板己經故障 ,請您將該部PLC送回我們各地營業所,我們將儘快為您處理。 3."BATT‧V"LED燈亮 當這個紅色LED燈亮時,表PLC內的鋰電池壽命己經快結束了(約剩 一個月),此時請儘快更換新的鋰電池,以免PLC內的程式(當使用RAM時) 自動消失。 假若更換新的鋰電池之後,此LED燈仍然亮著,那很可 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經故障,請您將該部PLC送回我們各地營業所, 我們會儘快為您處理。 4."PROG‧E"LED燈閃爍 一般來說,當此紅色LED燈閃時,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況 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參數設定出錯,或者是外來之雜訊干擾導致 程式內容產生變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書寫器(FX-20P-E)建議您檢查 D8004,再依D8004的內容檢查D8060~D8069,從D8060~D8069中可得 到一個數據,此為偵錯號碼。欲知偵錯號碼內容,請參閱"三菱可程式 控制器使用範例大全"P179~P181頁。 5."CPU‧E"LED燈亮 當"CPU‧E"LED燈亮時,有可能是以下幾種原因所造成: 1.PLC內部有導電性的粉塵侵入 2.PLC的掃瞄時超過100ms以上 (檢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長執行時間) 3.通電中,將RAM/EPROM/EEPROM記憶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雜訊干擾 若排除上述的問題,而"CPU‧E"LED燈仍然 亮著的話,此部PLC可能真的 故障了,建議您將它送回來給我們,讓我們 來幫您找出它的病因。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康育南路149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7600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TEL:7576187 7220105 传真:7241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