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两台电机转速为一定比例?

楼主(2003-11-15):
求助:如何使两台电机转速为一定比例运行,主变频器用的是三菱F540L,另一台变频器也将选三菱的,谢谢

网友A:
你用主变频器的频率信号输出端子对应的电流或电压送到第二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子同时串一个线性多圈电位器作为比例微调即可。

网友B:
按比例调好两面台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然后用一个同步(一拖二)电位器就可以!不过速度精确度不高!

网友C:
增加三菱的一个辅件:比例设定箱FR-FH,就可实现。

网友D:
与英威腾联系 0755-82413658

网友E:
我公司的ZH-T系列同步控制器可有效的解决问题。如感兴趣请电话联系:0535-6719766转8675刘军胜,我们可邮寄资料给您。

网友F:
配个同步板搞定。 13905983368

网友G:
如果精确度要求不高。楼上二李所言之法。值得一试。本人用过此法。

网友H:
两台变频器输入同样的频率信号,将两台变频器的增益值设成不同就是了。

网友A:
变频器带动电动机时,电机接为三角形或星形有区别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当一台变频器托动一台电动机时,(电动机的额定频率为50Hz),能否将输出频率设定为70Hz,这样对电动有损坏吗???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B:
电机可以接受,变频器可能会过载!

网友I:
变频器没事 ,但电机的轴承会过热.

网友J:
用宁茂ace-04比例运转控制器可也!snfebing@sohu.com

网友K:
我公司自主研究的同步控制器可以实现,TBQ- 3型,有意请联系02787877876,武汉理工大学西院大庆同力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L(2005-12-22):
如果各位对宁茂ace-04有兴趣的,可以连络宁茂分公司:
宁波中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是 http://www.rhymebus.com.tw/chs

网友M:
想了解宁茂变频器  可以访问
http://www.rhymebus.com.tw/chs
http://rhymebus.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