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温度、压力、流量)怎么处理?新手请教!!

楼主(2003-11-15):
S7-300中温度、压力及流量的输入值,这样处理为PLC可以处理的数据,并实现数值的显示??? 请教各位高手,恳请详细回复!!

网友A:
看AI模块的接线图和D/A转换的规则,自己编程嘛。

网友B:
PLC可直接处理模拟量输入PIW XXX 显示用触摸屏或工控机或智能显示仪表。

网友C:
显示可以用捷通的DDM4A型PLC专用显示表,直接在表上显示PLC内处理好的模拟量数据(数字信号),不需要再进行模拟量的硬件电压电流转换。 http://www.jtplc.com上有S7-300驱动32块DDM4A显示表的驱动程序例子。

网友D:
用二点式将模拟量信号标定为有实际意义的值。如0-10V对应0-100KN 即0-27648对应0-10V对应0-100KN。将模拟量通道数值如PIW30除以2727648再乘以100KN。即转化为压力值了。

网友E:
温度有EM231热电阻模块,流量及压力是不是只需要有开、关数据即可,若是这样,只需要有输入输出单元即可,通过编程就行,压力可以通过油压表实现

网友F(2004-05-07):
用系统库啊,我吊用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好用啊,程序是系统加保护的,要看算法,我有解保护软件。elexxj@sohu.com

网友G:
TO elexxj:你是广西人?帮帮忙,想和你学点东西!

网友H:
to elexxj:你好,解保护软件能解FB41\FB45吗? man78@126.com

网友I:
那为大侠有西门子的 关于configuring connections方面的资料。中英都可。中文最好呵呵。     那里可以下呀 。谢了。

网友J:
易飞:解保护软件当然可以能解FB41\FB45! 明明:不知你要config哪方面的connection?好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K(2005-12-23):
只要了解接线方法,外部模拟量和内部数值的对应关系,应该很容易,主要是数据的量化。

网友L:
如果是热电偶,则把数值除10即可,
其它调用FC105,注意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双极性就是有负值,单极性对应值0~27648,双极性对应-27648~27648

网友M:
压力和流量可以自己做个滤波变标,简单一点就调FC105。

网友N:
太他妈简单了:
  L PIW400     //采集到的输入
  T mw100      //将WORD格式变成整数
  ITD          //将整数转换成双整数
  DTR          //将双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即小数
  L MD200      //此数为零点,由你自己根据现场表调定
  +R
  L MD300      //此数为比例,由你自己根据现场表调定
  *R
  T MD400      //此数为结果.
实践证明结果比FC105准确,因为FC105我看过里边的程序
根本就没有调零点,而且完全标准的0~20mA或4~20mA信号
是不存在的,总有差别,还不如用现场表比对来得OK.
根据上面公式,侧一高一低两个数就可算出响应传感器的
MD200和MD300.
如果有相关资料交换的,我还可以给你带滤波的算法.
gz_qmc@126.com

网友O(2006-02-14):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P:
调用FC105把数字量转化成工程量,注意极性设置。

网友Q:
某些有专用输入模块,如果是标准信号则可直接采集处理!!

网友R:
请问楼上 易飞大侠,解保护的软件能否给我一份?
我的msn:oliverelec@hotmail.com

网友S:
请问楼上 解保护的软件能否给我一份?

jlcwzz@yeah.net

网友T:
请问楼上易飞大侠, 解保护的软件能否给我一份? 谢谢!!

chenyudonght@163.com

网友U:
授教了!好东西,钱名川,强!!!

网友V(2006-03-16):
温度测量也分好几种的,有铂电阻、热电耦,4~20mA输入,处理方法不一样。另外,还要注意是四线制,还是二线制。

网友W(2006-12-05):
自己做个形参,程序调用就可以了嘛.

网友X:
请问楼上易飞大侠, 解保护的软件能否给我一份? 谢
邮箱:hometown1982@163.com

网友Y:
接线、调用FC105、看~

网友Z:
受教了,各位老大说的都很对啊!
学习中

网友AA(2007-04-11):
那位模拟量变成案例 发到zhangyujun2308@163.com 谢谢

网友AA:
模拟量编程案例那位有 发到zhangyujun2308@163.com  谢谢

网友AB:
硬件上配AI输入模块,(可在功能块是设定数据输入类型),然后在程序中直接调用FC105给定,AI地址、输入极性(仅电压信号),和实际值的上下限,就可以在输出中得的对应的实际值,FC105可在标准功能厍中找到,如不懂用法,可在选中后按F1看帮助。

网友AC(2008-04-30):
用系统库啊,我吊用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

网友AC:
外部模拟量和内部数值的对应关系,应该很容易,主要是数据的量化。

网友AD:
简单的很,看看上位机里组态软件的就知道怎么读了,我用的是组态王。可以读可写!!

网友G:
FC105在哪找啊?我不会找

网友AE(2008-07-31):
FC105的,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

网友AF:
谢谢楼主,我也需要一份

网友AG:
钱名川    响应传感器的MD200和MD300是怎样计算的呢 我今天试了一下  0~250kpa的变送器 MD300为0.09的出的结果跟我们原来的数值相近.0.09是我一点一点试出来的  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   请赐教!!!!!!!

网友AG:
我在钢铁厂高自动化和仪表  特想和一些同人交流交流  我最近申请了一个免费论坛:http://mysiemens.5d6d.com/bbs.php

希望大家去找我,钢铁厂高自动化和仪表的热烈欢迎!!!!!互相探讨嘛!!!!!!!!!!

网友AG:
各自动化公司的高工们和新职工们更是热烈欢迎!!!!!!!!!!!!!!!!!!!

网友AG:
我在钢铁厂高自动化和仪表 特想和一些同人交流交流 我最近申请了一个免费论坛:http://mysiemens.5d6d.com/bbs.php

希望大家去找我,钢铁厂高自动化和仪表的热烈欢迎!!!!!互相探讨嘛!!!!!!!!!!
各自动化公司的高工们和新职工们更是热烈欢迎!!!!!!!!!!!!!!!!!!!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热电偶,则把数值除10即可,
其它调用FC105,注意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双极性就是有负值,单极性对应值0~27648,双极性对应-27648~27648

我公司的设备有些程序的模拟量对应的是0-1000

有些是0-24768

我搞不懂这个该如何确定数值范围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I:
引用 网友AB:
关于硬件上配AI输入模块,(可在功能块是设定数据输入类型),然后在程序中直接网友A给定,AI地址、输入极性(仅电压信号),和实际值的上下限,就可以在输出中得的对应的实际值,FC105可在标准功能厍中找到,如不懂用法,可在选中后按F1看帮助。

输入极性(仅电压信号)   这个我在105里面怎么没发现有这块啊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J(2008-10-19):
S7-300模拟量输入编程-----适用温度、PH、流量计、液位变送器

“AI Scaling” //模拟量输入调用程序

L #IN_PIW

ITD

DTR

T #IN_REAL

L #MAX_REAL

L #MIN_REAL

-R

T #MAX_MIN

L #IN_REAL

L #MAX_MIN

*R

L 2.764800E+004

/R

L #MIN_REAL

+R

T #OUT_REAL

//流量计赋值程序(PH、温度、液位变送器都是类似)

CALL “AI Scaling”

IN_PIW:= “AI Storage”.F_207F81_Input

MAX_REAL:= “Analog Scale Limit”.F_207F81_Scalemax

MIN_REAL: = “Analog Scale Limit”.F_207F81_Scalemin

OUT_REAL: = “Analog Handler”.F_207F81

//流量计累计程序

A “Clock_1HZ”

JNB CLK0

L “Analog Handler”.F_207F81

L 1.000000e+000

JC CLK0

L “Analog Handler”.F_207F81

L 3.600000e+003

/R

L “MW_Amount_207F81”

+R

T “MW_Amount_207F81”

CLK0: NOP 0

网友AK:
引用 网友AL:

不错,学习了

?

网友AM:
直接调用FC104、105就可以了

网友AN:
SIEMENS PLC应用于工程非常广泛,杭州浙大人工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正招收PLC编程工程师,有兴趣应聘的请联系0571-88908598 或yhq9999@163.com郁先生。

网友AO:
到网上看看就懂了,我都是这样学的,还有就是多看人家编好的程序

网友AP:
在左边的系统功能块Library就可以找到FC105 ,一定要注意功能块左边最后一个参数“极性”,一般可以定义一个静态变量,让它始终为零或者1 ,0的话就是单极性,对应0-27648,1的话就是双极性,对应-27648——+27648,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CPU属性里定义好模拟量类型,4-20MA,0-10V等等。当然如果需要对数据进行监控的话,最好把FC105做在循环中断OB35 这个组织块当中。

网友AQ:
有高手在,佩服,wutitoudi

网友AR:
根据输入的信号,调整量呈卡

网友AS:
非常感谢 遨游工控 大侠提供的程序,如何了解下列语句

auf #db_hopper

L #FIRST_PEW // 载入模拟输入地址

SLW 3 // 左移3为,相当乘8 。这是什么意思?

L AR1

L PED [AR1,P#0.0]

TD DBD 22

网友AT:
是不是得通过块操作?

网友AU(2015-04-01):
引用 网友M:
压力和流量可以自己做个滤波变标,简单一点就调FC105。

网友AV(2015-06-09):
PT100建议用三线的 比两线制准确

网友AW(2015-08-30):
想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啊

网友AX:
这个大家最好有比较标准的

网友AY:
用二点式将模拟量信号标定为有实际意义的值。如0-10V对应0-100KN 即0-27648对应0-10V对应0-100KN。将模拟量通道数值如PIW30除以2727648再乘以100KN。即转化为压力值了

网友AZ:
新手有同问,先顶再说

网友BA(2015-10-27):
为了积分帮楼主顶一下,顺便向大家学习。

网友:
用系统库啊,输入显示上下幅度就行了

网友BB(2016-05-21):
只要了解接线方法,外部模拟量和内部数值的对应关系,应该很容易,主要是数据的量化

网友BC:
我最近也在找呀 不周到有么有相近的实例

网友BD:
楼上说的对对对对,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