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光源的疑问

楼主(2003-11-15):
各位高手,请问一个问题:由电感镇流器和启辉器组成的日光灯照明电路中,当灯管正常启动和工作后,能否用直流电代替交流电使之仍正常工作(使用匹配的直流电压,假设无间断切换)。

网友A:
灯管正常启动和工作后,能用直流电使之仍正常工作。曾经有一种所谓节电电路是倍压整流用直流电工作。

网友B:
周公:   你好!   谢谢你给我的回复,请问你能否给本人提供该节电电路的电路图,多谢。我的电邮:wwpuj@163.com

网友A:
其实比较简单:半波倍压整流(注意电容耐压大于 400 V ,0.47-1 VF;整流二极管用 1N4007)串一个100-200 欧姆的电阻(功率约 20-30 W )。 使用时将正负极分别连日光灯两端(你知道每一端都是相通的)。上电后产生约 600 V 直流可以使灯管‘击穿’有电流流过,电阻作为限流用,灯管工作电压约 150 V。 亮度比电感镇流器差些,许多一端断丝的灯管也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