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怎么和s7-315-2dp通信?

楼主(2003-11-15):
我最近作的一个项目是Profibus控制系统,用西门子s7-300的315-2DP做主站,日本FANUC机器人做从站(带有DP接口板)。我在step7里面输入了GSE文件后,开始硬件组态,但是文件下载后PLC上灯全部发亮,闪烁,并且不能再往plc里下载程序。这可能是组态的问题。我还不知道机器人怎么和plc通信,这里面要什么初始化步骤?怎么来设定参数?

网友A(2003-09-23):
机器人一侧的Profibus也要设置对呀。应检查S7的module information,看看提示。

网友B:
硬件组态有问题,在下载PLC程序之前,确认你的网络组态已经正常

网友C(2003-11-15):
? 现场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到现场帮你调试. fengyang3333@sina.com

网友D(2005-07-08):
plc中灯全亮,是由于您的硬件组态的问题,你可以用step7的硬件组态里面在线监控功能看看cpu的报错信息,就能很方便地看到故障的原因,估计是由于您的dp网络主从站的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