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

楼主(2003-11-16):
我公司从美国拉来一堆马达,可是都是480V60HZ的,请教各位高人一下,我该怎样用呢?听美国那边的专家说只要接线改一下就可以了,不知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banbianjie0833@163.com

网友A:
可能是把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的吧!这样如果用变频器把电压降下来,把频率调到60HZ这样一定没问题的。tonjiliye@163.com

网友B:
先看看它原来的接线方法,再作改进。改用变频器不增加成本吗??

网友C:
你这样用,还不如用国产电机。价格便宜。 电机改接法,容量下降。再用变频器调到60HZ(不然电机速度达不到设计速度、电机发热严重经常烧坏)。你觉得这样合算吗